6070iH能不能在位状态中使用黑白反色

楼主(2013-06-17):
想在位状态显示下,只显示报警状态时出现黑色,正常使用空白色,或只显示一个方框。

网友:
位状态指示灯元件,在安全选项里面,与生效/失效的功能,通过位地址OFF时让该元件失效就会隐藏了。

楼主:
谢谢,我只想让它在有信号时能出现一个黑色的框子,无信号时框子内是白色的或无色的

楼主:
还有一事请教,能不能在一个窗口中同时选择几个元件进行复制操作,谢谢

网友:
按CTRL不放再点击元件可以选取多个元件。
向量图库里面有这样的图片。不同状态设置不同颜色。

楼主:
谢谢,这下在屏幕上复制和移动就快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