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文件下载

楼主(2013-06-17):
下载工程文件 之前几天天天下载都是好好的 今天一开始下载就出现错误 再点下载就出现请检查密码和下载线 拔掉下载线重连后又可以下载了 但是第三次下载的时候下载到百分之二十七的时候后面文件又出现下载错误 然后下载线再重新插进去下载还是不行 一到百分之二十七就出现下载错误 十次下载有时可以成功一次 这是为什么呢 急 求助!

网友:
换一条屏蔽性能更好的USB下载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只是下载线的问题吗 EB8000的软件有没有问题 触摸屏接口有没有问题?请求意见 谢谢!

网友:
我也是这个问题  后来我换了以前的移动硬盘数据线就可以了

网友:
我的 差不多    可以下载    但是下载好了就是没有图框      打开工程的时候说是没有向量图库   这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