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库丢失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啊?

楼主(2013-06-20):
做一个工程容易吗?换个图库再打开以前的工程就他图库丢失,等于要重新做一遍,太让人伤心了

网友:
1、打开EB8000,“工具”--“反编译”把原来的xob文件导入进去,进行反编译之后会产生一个新的mtp文  件,再来打开这个mtp文件。
2、做好工程之后,可以点击“工具”--“压缩/解压缩”将工程压缩为cmp文件,下次可以通过解压缩的方式把工程打开。

网友(2013-11-17):
编译有时提示格式错误,软件关闭重新打开重新导入文件多试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