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HMI与单片机通信问题

楼主(2013-06-20):
我现在有一个称重的变送器以及6070I触摸屏,通过232口子,已经能正常的通信以及数据的传输。6070作为主设备。
我现在还有一个单片机,想实现以下2个功能:
1.读取变送器发送到HMI的当前重量数据
2.接收HMI界面设置的每次的下料的量,以便通过单片机控制相应的继电器

请论坛的高手指点下实现的方式

网友:
首先和单片机确定好通讯协议。
然后通过触发式资料传输或者宏指令将这些数据传输到单片机。

楼主:
谢谢斑竹,请教下HMI接收到的当前的称重数据存放到什么寄存器呢?Index吗?然后出发发送的时候来源地址该怎么选择?谢谢

设置的触发传输和数据来源

设置的触发传输和数据来源

网友:
那是跟你的通讯协议有关系。
你不是说能正常读取称重数据?

楼主:
谢谢斑竹的回复。我的系统是1个HMI ,1个变送器通过232接口与HMI连接,1个单片机通过485与HMI连接。我的目标是把称重变送器的当前重量值送到我的单片机。现在实现的是HMI与变送器的正常连接,能读取数据。
前面可能理解有问题,现在我定时资料传输设置成变送器到ARM 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