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HMI从变送器获取的数据转发

楼主(2013-06-21):
想了一个方案,HMI和称重变送器通过232接口直接连接,获取并显示称重数据。现在想通过485接口把称重数据传给单片机做后续的处理,
请教下这个怎么设置才能实现,如何才能拿到HMI接收到的数据呢?用一个PLC两个HMI那种方法设置master slave 方式吗?

网友:
触发式资料传输或者宏指令!都可以实现各个端口的设备数据交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