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掉电后可以保存数据的地方。

楼主(2013-06-25):
写了个累加计数器,统计机器证行工作的时间。
这样就要求,掉电重启之后,能够继续前面的数,接着累加。
我用的6070i,在机器里面有没有可以吧这个数据保存下来的地方啊?

楼主:
目前还没有用PLC,所以想在机器中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网友:
触摸屏的RW区域为掉线保持型寄存器。

楼主:
嗯,好的。已经解决了,多谢。
有没有关于触摸屏的几个地址的作用及使用方法的详细介绍啊。比如LW,RW,RW_A还有EM等。
这个说明书里面好像查不到。
多谢了昂。

网友:
期待版主回答

网友:
LW为触摸屏本机非掉电保持型数据寄存器。LW9000以后为特殊功能系统寄存器。
RW为触摸屏本机掉电保持型数据寄存器。
RW_A为触摸屏本机掉电保持型数据寄存器。
EM为U盘,SD卡扩展存储器寄存器地址。

网友:
这些用法在哪里可以学到QQ364143717

网友(2024-05-29):
楼主请教一下 怎么实现的 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