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0IH通过MODBUS RTU协议与单片机联系

楼主(2013-06-27):
你好!TK6070IH通过MODBUS RTU协议与单片机联系,TK6070IH为主机 单片机为从机,在不用宏指令的情况下,TK6070IH只会对单寄存器操作 即一次写入或者读出一个寄存器。这样理解对吗?如果不对,请告诉在什么 情况下会写入或者读出多个寄存器,谢谢!

网友:
当画面上的显示元件地址间隔小于系统参数设置中的PLC地址整段间隔,会一次读取或写入多个寄存器。

楼主:
谢谢!总算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