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syBuider使用中太多问题

楼主(2013-06-28):
在使用EasyBuider8000 V4.65过程中发现好几个问题,如下
1.选定某些元件用图钉固定后,编译保存,换另一台电脑(装同样版本软件)反编译,打开后,原来用图钉固定的全部消失
2.设定了工程文件密码,换另一台电脑(装同样版本软件)反编译,打开后,原来需要输入密码开启的工程,密码没有了,自动取消了
3.下位机使用的FX3U PLC,做了一个指示灯元件,地址用的SM 8350 ,这个M8350是PLC Y1 脉冲输出监控标志 ,可是显示不了,用PLC软件监控可监视到ON/OFF变化,可是在屏上没有变化

网友:
正常啊 ,我做个工程就是应为换电脑,编译好的屛,都重新做了。可能是windows7和xp系统问题啊,换电脑时注意点。

网友:
前面2个问题是正常的。
第三个目前先通过将SM的状态发送到M区域。通过读取M地址来显示SM的状态。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问题还叫正常啊,明显的软件设计不成熟!
最后一个问题我也知道在PLC中写一个ld m8350 out m0  然后在屏上做M0的指示元件,但问题是屏上已经做出了SM这个东东,软件开发者设计了这个功能,但是实际上用不了,还是软件有问题!
作为用户,把问题反馈出来,想知道下个版本,这些问题不能能改进?我想作为一个程式员来说,改进这些问题并非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