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0I,RW区自动清零了

楼主(2013-06-29):
6070i,用modbus协议跟stm32相连。
用宏命令在rw区保存了几个计数器的值。通过读取系统时钟,每一分钟加一。
现在的情况是,每次重启以后,rw里面所记的数会被自动清零。屏幕刚显示数值的时候,还是以前那个,但是会在瞬间被清零。
如果把stm32断开,然后重启的话,就仍然可以保持原来的值。

6070i跟stm32的通讯,用到的都是modbus0x或者6x。没有涉及到RW区的内容。
请问下这种情况应该如何处理啊,能使rm区的数据可以保存下来。

网友:
RW是掉电保持区域,但是有一个一分钟操保存的机制。所以写入数据到RW后等一分钟或者使用系统寄存器LB9029 强制保持配方资料到触摸屏。

楼主:
不是时间的问题。
如果保持时间不够的话,是不是应该会显示上一个已经保存的值??
现在是,如果接上stm32,不过多久以后,重启的话就全部清零了。
但是如果不接stm32就不会有这问题了,顶多保持前一个值。

网友:
那可能是你宏指令或者下位机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