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懂这个帮我看一下,关于PC和HMI通信的

楼主(2013-07-03):
我在EB8000中建立的工程是这样的,系统参数设置如下:

          LOCAL HMI           本机         MT6100i                                                      0
          MODBUS SERVER   本机   MODBUS SERVER COM2(9600,E,8,1)   RS232  1

            然后我建了一个位状态开关LB _ 0   ,位状态显示显示LB_ 0  。
            现在我用电脑通过串口调试助手调试助手设置是 COM1  9600 ,E, 1。发送的MODBUS帧是这样的 01 02 00 01 00 01 E8 0A来读取这个位状态开关,为         什么我通过串口调试助手发送MODBUS帧的数据,触摸屏没有返回的数据。

网友:
注意接线还有串口调试助手的通讯参数设置。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个账户密码忘了,你看我通讯参数设置的有问题吗?我的串口助手也是9600,E,8,1接线应该也没问题吧,我检查了好多次了

网友:
触摸屏是什么型号?

网友:
回复 网友A:

    MT6100i V2

网友:
MT6100IV2的COM2  4脚为发送,6脚为接受,5GND。注意接线是否正确。
然后注意下触摸屏型号有没有选错。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检查了接线,应该没什么问题,在接线正确的基础下,程序像我那样设置,应该能够利用串口调试助手读出数据是不是?还有一个问题,MODBUS RTU这个一般是什么时候选用这个?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如果只在设备列表中添加一个MODBUS RTU,设置几个切换开关,0x1,0x2,0x3通过RS232连上电脑,触摸屏会主动发数据吗?能从串口调试助手读出数据吗?如何能够简单测试一下触摸屏的两个串口是否好用,麻烦版主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版主,方便加一下QQ吗?有些问题不太明白,希望你能帮我解答一下QQ:276498916

网友:
回复 网友B:
MODBUS RTU为MODBUS主设备,当需要读取从站的数据时是会不停发送代码。
如果你用指示灯元件,正确设置接线盒参数,是可以读取到数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解答

网友:
回复 网友B:

    问题已解决,再次感谢版主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