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助!异地电脑下载TK系列的xob文件出现字体显示异常!

楼主(2013-07-05):
我是为远方客户开发程序的工程师,涉及知识产权又不影响用户客户的工程,我把程序调试成功后把XOB文件发到用户,由用户自己下载到TK触摸屏中。
现在发生了这样的问题,用户下载后,无法正常显示字体,出现空格。
通过多次观察发现,用EB8000工具下载时候,信息窗口显示下载字体时,没有显示字库文件的下载(我的电脑下载时候有字库文件下载的显示)。对方的版本与我一致,是EB8000V465.05。
无奈,只能发源文件给用户,远程协助情况下,通过easybuilder8000软件在对方电脑上编译,下载成功,但是对方电脑编译生成的XOB文件通过EB8000工具下载到TK触摸屏后,还是无法正常显示字体。
请问:为什么异地电脑下载TK系列的xob文件出现字体显示异常???

网友:
因为XOB文件不包含字体文件,需要在编译程序时产生字体文件,或者将软件安装文件夹EB8000下面的FONT一起拷贝到另一台电脑的FONT文件夹下面,下载时就能有字体下载进去。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已经按这个办法解决。就是麻烦,给对方工程文件时还需要拷贝一些字体文件给对方,而且要放到不同的目录下。

网友:
我边上问一下,这个编译功能跟压缩功能有什么异同,好像说明书上说这样远传的话应该用压缩。

网友:
还有图库也是问题,尤其是自己使用的图片,一定要把图库带上,不然对方是无法显示你自己做的图库的,别说远程发送就是你换一台电脑都会出现你说的问题。

网友:
图库是已经被包含在xob里面的了。
下载程序到触摸屏的时候有没有留意:先下载xob然后到ttf然后是plc通讯的驱动。我想是这样吧。

楼主:
如果要在另外一台电脑里进行触摸屏文件编辑,一定要用压缩功能,这样才能把图库带到另外一台电脑里。
如果另外一台电脑仅仅是下载触摸屏程序,就要把XOB文件拷贝过去,同时还要把字库文件拷贝到对方电脑的指定目录下,这个有麻烦,应该在功能里考虑到,在XOB文件里自动带上字库多好

网友(2014-07-09):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编译的时候选字体库,显示都含在里面,就是XOB里没有,希望厂家完善软件,把字体库含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