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0IH报警

楼主(2013-07-07):
如何在报警纪录里面    做一个删除纪录。。。试过用LB-9023没效

网友:
如果是即使模式的事件显示元件。
通过将控制地址+1的地址设置数值1,可以删除掉即使模式的事件。
如果是历史模式的时间显示元件。
可以通过你上面的按键去删除,但是在电脑上模拟时没有效果的,下载到触摸屏中,并在删除后切换画面后才能没有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