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的CP1E-E40DR-A配多威纶通的什么型号的触摸屏就够了?

楼主(2013-07-08):
欧姆龙的CP1E-E40DR-A配多威纶通的什么型号的触摸屏就够了?
最低配置,够用就行。
什么价位额?
变频器用的是富士的,0.75kw的。
电机都是0.75kw-28D的。
小白求大神指点。
谢谢!

网友:
看你需要多大尺寸的触摸屏了。建议使用TK6070IH.

楼主:
尺寸没有具体要求额,设备只有40个不到的动作。TK6070IH大概多少钱。

网友:
这边只是技术交流,你去咨询下对应地区的代理商。

楼主:
哦,TK6070iK的咋样额,觉得两种没啥太大区别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