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070IH上载问题

楼主(2013-07-09):
我是个新手,请高手赐教,上载了工程文件到PC,不知道文件在PC的什么地方,下载到备用的同型号屏也没办法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说上传文件到PC吗?你的是I系列的,应该可以用USB线直接上传吧,你在Project manager上选对型号,然后后面有上传的地址,你点就可以选定你上传以后的文件存储在哪了,U盘插触摸屏上,好像也是能上传的吧,直接在U盘找找

网友(2013-10-19):
MT6070I无法上载,U盘里找不到文件

网友:
1.插入U盘,点击Upload。
2.然后选择Upload project files.如果密码没改输入初始密码111111.
3.选择U盘路径上传。
上传上来的文件在EB8000文件夹下面的001文件夹 目录下会有一个 mt8000 檔案,将它加入扩展名 exob / xob,再使用反编译功能将此档案反编为 emtp / mtp 档案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