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控不准,怎弄TK6070IH

楼主(2013-07-09):
触控不准,怎弄?请教.

网友:
短接屏幕背面的第一竖排的跳线。然后重新启动触摸屏,通过点击屏幕上的十字光标进行触控校准。
点击完中间的十字光标后,如果不需要初始化触摸屏,点击提示框的NO。然后将跳线跳到第四竖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