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SY MANGER连接MT510TV失败

楼主(2013-07-11):
威伦的软件连接 MT506MV没有问题 连接MT510TV老失败 是什么原因?是线的原因还是通讯参数的原因? 望高手给个解决的方法   MT510TV是设备上正在用的 连接的是lg的plc

网友:
是上传下载程序失败吗?
如果是提示通讯超时,可以通过将屏幕背后的第二个拨码开关拨到ON的位置再下载试试。
如果上传程序时提示密码错误,请正确输入上传程序的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