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070和S7-200CN226穿透通讯,PLC No Response 怎么解决?!!

楼主(2013-07-15):
MT6070和S7-200CN226穿透通讯,PLC No Response 怎么解决?!!

网友:
目前与西门子PLC串口穿透通讯时,还不支持触摸屏与PLC通讯。

网友:
其实穿透的时候占用了这个线路,屏和plc还怎么能通讯呢?
是吧。

网友:
目前支持三菱,松下,台达等等型号的PLC穿透通讯时同时触摸屏和PLC正常通讯。

网友:
哦。原来真可以的啊。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