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056i和PC串口通讯问题

楼主(2013-07-15):
触摸屏设置成了modbus RTU,并定义了一个按钮

首先,通讯接口都设置正常。com 1(这个COM1是触摸屏上的还是电脑上的???),9600 ,无,1。可就是项目下载到触摸屏后,按钮不显示,并提示,plc 连接失败。
我是想做触摸屏与串口调试助手通讯,请问使用 RTU,如何让这个按钮显示呢?需要如何设置?

网友:
和串口调试助手通讯,
第一需要虚拟串口连接工具,将触摸屏的COM1端口和调试工具的COM连接起来。
第二通讯参数要设置正确。
如果要将元件显示出来,需要串口调试工具正确回复触摸屏发的命令。

楼主:
和串口调试助手通讯,
第一需要虚拟串口连接工具,将触摸屏的COM1端口和调试工具的COM连接起来。
第二通讯 ...
引用 网友A:

意思就是连接好以后还是显示触摸屏没反应?要串口工具正确回复触摸屏命令才会显示元件吗?那么怎么知道元件发送的是什么命令呢?

比如位状态指示灯,位状态开关发送的功能码是多少?01还是05?

网友:
不是没反应,如果是读取数据,它会一直发命令,但是你没有正确的回复,元件是不会显示出来的。

地址类型        读/写      功能码
0X              读/写     01/05
1X              只读      02
3X              只读      04
4X              读/写     03/10
5X              读/写     03/10
6X              读/写     03/06

各地址类型所发的功能码参考上表。

楼主:
请教下,通讯设置都正确的话,会显示这个图片么?还是只是不显示元件

网友:
有发送没返回触摸屏会认为没有通讯上,当然会弹出上面的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