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指令运行速度的问题

楼主(2013-07-15):
我定义了几个宏指令,其中一个开机就一直运行。其他几个需要触发。
当被触发的宏执行时,会不会影响到一直在跑着的那个?
还有就是如果宏指令执行的速度跟什么有关系?跟指令的复杂程度有关系么??

网友:
“一个开机就一直运行”——不建议通过while或LB9000之类常为ON的位一直触发执行,最好通过周期执行此全局宏

对于宏指令的执行机制,在软件内置说明上有句话:
Q:在一个宏指令执行时,对于其它宏指令被触发,是怎么样的处理机制 ?
A:各宏指令互相独立,不管是触发或执行互不影响。

宏指令的执行速度,与读写PLC地址的速度有关,也有宏指令语句合理性和复杂程度有关

楼主:
多谢。
请问如何能使宏,周期性的执行呢?
在哪里设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