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指令触发判断

楼主(2013-07-17):
请问下版主:
                为什么PLC触发的次数与宏指令触发的次数不一样,是不是触摸屏反应不过来.

bool I
bool k
GetData(I, "Mitsubishi FX3U/FX3G", Y, 0, 1)//读取PLC Y0值
SetData(I, "Local HMI", LB, 0, 1)//将PLC Y0值写入到LB0
GetData(k, "Local HMI", LB, 0, 1)//读取LB0值
SetData(k, "Mitsubishi FX3U/FX3G", Y, 1, 1)//将LB0值写入到PLC Y1

楼主:
请求版主解决

网友:
你宏指令里面不需要把那些数据再发送到触摸屏的LB地址中。
GetData(I, "Mitsubishi FX3U/FX3G", Y, 0, 1)//读取PLC Y0值
SetData(I, "Mitsubishi FX3U/FX3G", Y, 1, 1)//将LB0值写入到PLC Y1
而且你宏指令是用什么方式来执行的,触发周期是多久?

楼主:
触发周期时间是300MS(宏指令周期设置为0),我是想用FX3U与MT8070IH通信,然后再用触摸屏的MODBUS TCP/IP协议与组态王做数据库采集(以态网组网方便)。宏指令是一直执行的。

楼主:
开机后就执行宏指令,周期执行,时间间隔为0秒。PLC Y0是闭合150MS等待150MS再循环执行,现在PLC Y0触发的次数据,跟宏指令赋值给Y1 触发的次数差异好大,Y0的触发次数比Y1多(按理是一样才对)。有上传过附件程序。

楼主:
版主:我的问题还没解决.....

网友:
你的宏只是开机初始化执行一次啊?

楼主:
一直循环执行的啊,要不然就不会有PLC触发的次数多过宏指令赋值触发的次数.

网友:
可能是宏指令执行时间再加上读取Y状态与PLC的通讯时间加起来没15mm那么快!
中间可能有Y的状态变化没有读取到。

楼主:
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可以解决???

网友:
这是因为plc的扫描和屏的通讯是异步的。y0的on状态只有一个周期,屏未必会读得到。但是,plc自己肯定知道他on了一个周期,所以D100记录到很多数,一个都不会少。而……
你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