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RTU

楼主(2013-07-17):
我的一台MT6050I屏和台达交流伺服驱动器进行MODBUS-RTU通讯总是连不上
接线是7-,8+,COM3口不知道是为什么
我把驱动器和台达PLC进行MODBUS-RTU通讯数据传送正常
通讯速率9600,8 E 1
一号站的数据是1#100
求帮助

网友:
接口类型要选择RS 485 2W。
触摸屏上设置的通讯参数要和伺服器设置的一致。
地址可以试下1#101。

网友:
接口类型要选择RS 485 2W。
触摸屏上设置的通讯参数要和伺服器设置的一致。
地址可以试下1#101。
引用 网友A:

    1#101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有些设备的MODBUS通讯地址是从0开始做起始地址,威纶通触摸屏MODBUS-RTU驱动是从1开始,就需要在设备的地址上加1,这样地址才能对应上。

网友(2013-12-19):
回复 网友A:

    威伦通6070iH RTU  采用485-2w通信接口是怎么定义的

网友:
你好  能将你的这个方案通讯给我借鉴下吗!我的和你的类似 给一台AFC1500电动扳手收发数据!也是伺服控制的   我的邮箱570352473@qq.com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