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S7-1200怎样在MT8104iH建资料取样

楼主(2013-07-18):
现在用S7-1200做个20路的温度显示,西门子S7-1200怎样在MT8104iH建资料取样?做趋势图。

网友:
这些资料必须使用连续的地址。读取地址选择这些连续地址的起始地址,在通道里面添加20笔资料的资料格式。
就可以通过同一个趋势图显示出来。

楼主:
现在通道可以建立,采不到样。程序是西门子博途V12做的

网友:
读取地址要选择连续地址的起始地址。

楼主:
是连续的起始地址

网友:
读取地址选择[1],通道里面添加一个32bit float 的地址类型,可不可以读取一个地址的数据?

楼主:
有的,我头都大了,今天供应又买了10个MT8104iH屏

楼主:
没有,我头都大了,今天供应又买了10个MT8104iH屏

网友:
起始地址不应该是[1]吗?
如果不行,就用定时式资料传输或者宏指令将数据传说到触摸屏本机的连续地址中再去读取。

楼主:
起始地址是[1],第一次用这屏,定时式资料传输或者宏指令将数据传到触摸屏本机的连续地址中再去读取具体介绍下方法。谢谢!

网友:
参考附件程序和文档。

楼主:
威纶通说完美支持S7-1200!

网友:
你定义一个数组类型的寄存器类型。我这边1200的软件一直有问题,没法试。

楼主:
现在OK了原来V12软件有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