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件图库丢失,怎么办?

楼主(2013-07-20):
文件图库丢失,怎么办?

网友:
将文件从一台电脑拷贝到另一台电脑,拷贝XOB文件过去,反编译之后能得到有图库文件的工程文档。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2014-01-21):
回复 网友A:

兄台,可我的反编译了还是没好,不良现象为:所有弹出的输入键盘都看不见键盘上的数字,请指教怎样才能处理好,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下载官方程序后复制你需要的50号页面或者51号页面过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