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记录开机次数

楼主(2013-07-22):
就是屏幕开关机的次数....求做法或思路?。。谢谢

更新:
我的附件.... 原来不能直接上传MTP格式。打了个包

网友:
做一个宏指令。每次开机自动将系统掉电保持形寄存器+1.
然后该宏指令设置为开机执行一次。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上传我的程序 怎么上传不了...

我是按你的思路去做的 不过不行.. 不知道哪里设的不对...

网友:
bool on=1,off=0

unsigned short mem_start

GetData(mem_start, "Local HMI", RW, 0, 1)

mem_start=mem_start+1

SetData(mem_start, "Local HMI", RW, 0, 1)

SetData(on, "Local HMI", LB, 9029, 1)

DELAY(200)

SetData(off, "Local HMI", LB, 9029, 1)
end macro_command

然后在系统参数设置的系统设置中,勾选上开机执行初始化宏指令,并选中这条宏。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unsigned short mem_start=0

网友:
想问一下版主。你的程序的200毫秒是有什么根据确定的?
还有。这个位长期ON的话是否会长期写保存那?还是上升缘保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