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TK6102IH与LG-K120S485通讯不上,3台1台也连不上

楼主(2013-07-23):
维纶TK6102IH与LG-K120S485通讯不上,用的是维纶COM2口1脚2脚,LG-K120S独立485端子接口,3台PLC一台也通讯不上,着急啊,PLC地址设置1、2、3的,

网友:
维纶TK6102IH与LG-K120S485通讯不上,用的是维纶COM2口1脚2脚,LG-K120S独立485端子接口,3台PLC一台也通讯 ...
引用 网友A:

首先TK6102i没有COM2口。你看下系统参数设置里面触摸屏型号是不是选错了。
TK6102i  COM1 RS485 2W  接线为1-  2+
TK6102i  COM3 RS485 2W  接线为6-  9+

网友(2014-01-08):
我也试过MT6070IH的屏与他485联接,也是通讯不上,是否可以公布其示例,或者发送示例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