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070iH能控制51单片机嘛 ,请教 !

楼主(2013-07-23):
MT6070iH能控制51单片机嘛 ,请教  !

网友:
可以,我司网站上有和51单片机通讯范例程序。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可以的,首先你要把触摸屏设置成MODBUS RTU,然后用MODUBUS协议通信就可以。RS232串口线连接。注意引脚,看说明书,和电脑RS232不一样。

网友(2013-10-07):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看了通信的例程,不太懂,为什么触摸屏会定时发送一个查询指令到单片机,我是新手,不是很理解这里,困扰很多天了

网友:
因为要实时读取单片机寄存器的数据和位地址的状态,需要放送相应的指令,然后等待单片机返回数据。

网友(2014-03-06):
回复 网友A:

    数值输入元件,可以直接将用户输入的值传给单片机吗?应该怎样做?请教。。

网友:
参考下EB8000使用手册,里面有如何通过MODBUS协议连接设备,或者参考下单片机通讯示例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