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讯

楼主(2013-07-24):
我用MT6050的屏和两台台达S1的变频器做485通讯控制
我用的是MODBUS-RTU模式9600 8E1,导线接好后进行设置,完成后1号站和2号站的频率控制通讯正常。
1号站的启动和停止指令通讯控制不正常。2号站的控制指令通讯正常。
求助中!

网友:
注意下地址和站号是否写错。
然后变频器要设置为通讯控制模式

楼主:
两台变频器的设置是一样的
地址是1和2
将屏的第一站的所有寄存器变为3后就是1#****改为3#****
将变频器地址改为3后
两台变频器均正常
求助为什么

网友:
系统设置参数---HMI属性---HMI端口号是否是设成2,把它改为0

楼主:
确定HMI的端口是0没有问题

楼主:
此题无解吗

楼主:
此题确实无解吗

网友:
变频器MODBUS协议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