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西门子S7-300PLC和多个威伦通以太网组网问题

楼主(2013-07-25):
版主,我现在有个问题。有一台西门子S3-300PLC,20个威伦通支持以太网通讯的触摸屏,要组成一个一机多屏的网络,走以太网通讯。设置好S7-300PLC的IP地址和每个触摸屏的IP地址,用一个交换机将它们连接在同一个局域网内。问题是:触摸屏选择支持S7-300的通讯设置后,S7-300需要编程控制通讯吗?

网友:
不需要,正确设置PLC的端口号和IP地址就可以了。

网友(2016-09-17):
请问plc ,的端口号要怎么设置才和触摸屏的链接上

网友:
西门子300以太网通讯 两端使用102端口号对应 不同的ip 同个网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