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取反的问题

楼主(2013-07-29):
在宏里面我想要一个位取反的写法。
a=1^a
a=a-1(为什么加不行,减就行?a=a+1)
a=not a
都可以,但是专门是位逻辑的~符号不行
a=~a
是哪里出问题?
还有,我分不清
and
or
&
|(或)
用于什么场合?

网友:
我还奇怪 ~ 符号没有起作用呢。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几个问题。

网友:
and  or & |(或)用于什么场合?
——这几个是逻辑运算符,用于逻辑判断,就像数电似的

比如在一个配方名称查询宏指令中:

   if name[0]==temp[0] and name[1]==temp[1] and name[2]==temp[2] and name[3]==temp[3] then
   //如果输入名称与当前名称相同,则......

这里的and就是指几个条件同时满足

网友:
回复 楼主:

说明书上有写明:移位运算符(<< >>)和位运算符(&|^~)通常被用来操作字符型变量、短整型变量和双整型变量的位。

故而,在a=~a这样的语句中,a是个short或char型,而不是bool型
所以,除了使用逻辑运算符(NOT)和上面提到的各种,还可以使用内置函数INVBIT来取反,如
bool a
GetData(a, "Local HMI", LB, 0, 1)
INVBIT(a, a, 0)
SetData(a, "Local HMI", LB, 1, 1)

楼主:
哦。知道。先记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