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长久执行宏

楼主(2013-07-30):
希望有一个宏程序可以通电后就一直执行,一遍又一遍的执行。一次紧接着一次地执行。好像是PLC的程序扫描一样。其实我就是要做一些实时的逻辑操作。
有台机器主要就是变频器,四个。然后还有一些点的控制。我想用屏的MODBUS控制全部变频器,而且,还有每个变频器本身的输入输出点。每个变频器都有空闲的点,我就用这些空闲的输入输出做一些独立于变频器的开关动作。这些动作完全由宏去操作。这样的话我这台机器就不用PLC了。每个变频器都成为了屏的远程IO。
但是我只发现用周期触发可以再上升缘和下降缘各执行一次宏,但是0.05秒的间隔我觉得能不能还快一点呢?

网友:
应该不可能再快了
如果其他通讯元件不多的话,可以考虑常为ON的位信号LB9000一直触发执行此宏指令。

楼主:
再问一下。这个功能在软件里,哪里可以找到?
新手,心有点急。

网友:
在4号公用窗口里放一个位元件,并连接至LB9000

楼主:
今天试了一下,原来长久呼叫一个宏命令,和0.1秒上下缘执行一次宏命令,0.1秒的密度更大。

网友:
楼主,你的工程搞好了吗?
变频器的I/O可以当远程I/O用吗?模拟点是否也可以?
我用MT6070跟三菱D700通信,可以采集到输入I,和模拟量。但是无法控制输出,楼主有办法吗?

楼主:
我现在不是真正搞工程。我要先看看可行性才做。不然的话做了一半发现不行,就惨了。plc未使用的输出点可以控制。变频器的话,如果有这样的选项就可以。没有的话就要试过才知道了。

网友(2013-09-08):
周期100MS是最短的。你用MODBUS,你要考虑通讯时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