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编译无法生成字体文件

楼主(2013-07-31):
威纶通编译时提示错误   无法生成字体文件,请选择其他字体

网友:
我的V4.65.07这几天也这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发个图片吗

网友:
编译错误,

网友:
很正常,软件版本问题。。。
这个问题从V4.65.05就开始了。。。
我的做法是删掉软件安装路径里面的font文件夹下的[*$*.ttf]字体文件就好像又可以了。
但是某些系统字体不是Unicode字符集或者有版权保护的话会出事,而且【Arial】、【宋体】这两种字体是默认英文、中文字符集,不能删除!!!!

网友(2014-07-05):
现在有没有办法解决?程序下到屏里后很多汉字显示是一个框框。

网友(2014-08-21):
windows系统字体库更新一下

网友:
我的更新一下就ok了

网友(2014-10-07):
怎样更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