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台相同程序的MT6100,如果HMI station number不同,如何设置?

楼主(2013-08-01):
你好,我有10台MT6100,使用相同程序。但是每个HMI与PLC通讯时,需要有自己的HMI station number,最简单的做法实在Easybuilder中的System Parameters中设置Model页的HMI Station No,但是这样的话每台机器都要编译一遍,如果程序要改动时非常麻烦。
我尝试了将机器号变量先存放在RW寄存器中,在机器开启时调用宏将RW寄存器中的机器名写入LW9141,但是发现使用这种方式通讯就失败了,无法与PLC通讯,
我猜测是写入LW9141机器号变量并未修改真正的HMI station no。请问管理员如何实现实时修改HMI本机的站号?多谢。

网友:
你是通过多台触摸屏和西门子PLC走PPI或者MPI网络通讯吗?

楼主:
我这是连接AB PLC的DH485,需要设置正确的本机机器号和PLC机器号才能通讯,每个HMI控制一个PLC

网友:
修改下位机站号不是通过LW9141去更改的,需要在系统参数设置的PLC设置中,勾选上预设站号使用站号变量。
例如勾选上使用var0  就是通过LW10000去改变站号。

楼主:
是的,下位机(PLC)的地址修改可以通过var0实现,这个我试过了。我的问题是威伦屏的站号如果希望在线修改如何实现?

网友:
和AB的PLC通讯通过DH485 驱动不需要去更改触摸屏站号。

楼主:
如果触摸屏的站号不对,是无法与AB的PLC通讯的。这个我已经试验过了。所以每个与PLC通讯的触摸屏都必须设置各自的站号。所以我希望知道威伦屏是否可以在运行时设置自己的站号,而不是编译时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