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0IP 問題

楼主(2013-08-03):
系統: winxp sp2 簡體
軟件: eb8000V465.07
         eb8000v465.04
         eb8000V433
PLC :  FX3U
          台達 dvp

新買的 tk6070ip 十次有9次連不上plc 出現下面提示, 線不換 只換上tk8070ih 就沒有問題. 折騰了幾天, 是不是應該送修?

网友:
IP必须要使用eb8000V465.07的版本软件下载程序。
而且HMI型号要更改为TK6070IP

楼主:
我也看清楚說明才上來問的, 除了eb8000V465.07外
eb8000v465.04,        eb8000V433三個軟件都試過n次.  一樣不成!!!
而且,軟件我是安裝簡體板本的. 除了簡體, 繁體, 英文板本全部試過, 電腦換過, 系統換過,下戴線換過, 什麼都換過!!!!!就是ip不成, ih每台都沒有問題.

网友:
你刚才说的软件版本,必须使用eb8000V465.07。而且要去系统参数设置中更换触摸屏型号。IH和IP程序不一样。

楼主:
是不是这个

楼主:
shi de
引用 网友A:

是這個的話, 那我的問題怎樣呢?

网友:
你用这个软件,选着这个PLC型号,下载TK6070IP的屏也有上面的错误提示吗?

楼主:
你用这个软件,选着这个PLC型号,下载TK6070IP的屏也有上面的错误提示吗?
引用 网友A:

我在一樓說的問題就是选着这个PLC型号.

网友:
下载的时候勾选上韧体选项。

楼主:
下载的时候勾选上韧体选项。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早就试过了
一般的方法我都试过了, 在这想问一下你们有什么专业点的方法指导一下我. 还是要把触屏送修呢?

网友:
你新建一个工程,使用最新版本软件EB8000V 465.07  ,触摸屏型号不要选错,下载时韧体勾选上。如果还不行。
你就把触摸屏送修吧。

楼主:
你新建一个工程,使用最新版本软件EB8000V 465.07  ,触摸屏型号不要选错,下载时韧体勾选上。如果还不行。 ...
引用 网友A:

請問送修時需要購買的發票嗎? 問題詳細報告? 要怎樣包裝? 廣東深圳應該送那裡收? 給那個部門誰人修? 我這邊聯絡人資料? 你們有送修表格可以下戴嗎? 就是要我試完不成便送修去,什麼送修程序都不說, 我現一樣一樣的問, 你一樣一樣的答吧!!!你們這麼大公司可以專業一點點嗎?

网友:
具体维修流程你询问买屏的经销商,或者打电话咨询。0755-26456333转维修部咨询。

网友(2014-01-17):
通讯线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