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100I可以和两台三菱FX-2N通讯吗?

楼主(2013-08-03):
怎么设置,写程序有什么要求?

网友:
第一种方法可以通过COM1 4854W端口连接一台PLC,另一台使用COM2 RS232去连接,这台PLC需要配置一个232BD模块。
或者通2台PLC都配置485BD模块去连接。

网友:
同问,2台PLC都配置485BD模块去连接时,HMI如何设置?HMI与两台PLC如何接线?
是否可以截图说明?

网友:
参考附件资料设置和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