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SMART CM01 通讯板和TK6070IK的连接方法

楼主(2013-08-09):
S7-200 SMART CM01 通讯板和TK6070IK的连接方法

网友:
触摸屏 1- 2+ 5GND  对应PLC的  8  3  5 。
和S7-200/300的PLC是一样的。

楼主:
我指的是通讯板CM01,不是指PLC的九针口。PLC的九针口已经用来和从机做MODBUS 通讯了。

网友:
什么通讯模块?什么型号?232还是485.脚位定义什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