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050I 触摸屏时间掉电不能保存

楼主(2013-08-09):
MT6050I  触摸屏时间掉电不能保存

一台 MT6050I  触摸屏,时间设置完成后,只要一断电,下次打开电源,时间又回到 了 0,日期也变成了 2000年 的。

求解!!

楼主:
这个有好几年了,新买回来的时候就是这样。
直接在系统菜单设置中,设定日期 时间 也不行。

回来做了画面,用系统保留字 LW9010- LW9015 做输入元件 ,
设定 时间  和日期 ,也不行。
是不是 , 触摸屏本身内部没有时钟电池呀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
MT6050I的  历史事件记录和数据采样资料都保存在HMI中,用上传功能,无法上传历史事件;
但是可以上传 数据采样记录,并且可以直接存CSV文件 。
登陆事件  和 采样数据在触摸屏中都有,可以查看。
不知道,是不是哪个地方设置的有问题。

网友(2014-04-27):
MT6050I 触摸屏好像内部没有实时时钟功能!可能是这个不能保存的原因,我也碰到过的

网友:
MT6050I无内置锂电池,故无内置时钟和掉电保持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