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070i与单片机连接,如何确定屏回复的数据

楼主(2013-08-10):
请问MT6070i自动回复的数据中,如何确定回复的地址设定,我做一个测试在界面放一个"数值显示"或"数值输入"控件,然后用单片机连接,连接没问题了,就是看到MT6070i屏会不停发送数据过来,例如我设定"数值显示"的地址是0x01,回复的数据就以0x00回复过来,请问如何设定这个回复地址.谢谢.

网友:
如果触摸屏作为MODBUS主站,到MODBUS RTU设置中设置PLC预设站号。

如果触摸屏作为MODBUS从站,到MODBUS SERVER设置中设置站号。

网友(2013-10-05):
楼主怎么把通信的数据打印出来的,我写的程序PLC NO RESPONSE, 能否借个参考例程,邮箱493950569@qq.com,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