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浮点数如何转换成整数

楼主(2013-08-10):
我用的是一块MT6100,通过RS-485 4w与4台三菱A700变频通信,
要求: 在触屏输入车速,然后宏指令自动运算为相应的频率输出,有遇到浮点数如何转换为整数的问题,各位大神谁知道呢?

网友:
你的用途跟我的一模一样。
我那贴已经上上程序了。
你看看吧。

楼主:
非常谢谢,真的是太好了

网友:
大哥,要是你在别的地方遇到更加方便的方法,就过来这里告诉我一下啊。

网友:
回复  芳季

float a
short b=1
int c
GetData(a, "Local HMI", LW, 0, 1)
c=a/b
SetData(c, "Loca ...
引用 网友A:

请参照leedspm大师的方法!

网友:
好谢谢,早前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