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与XJY-160巡检仪通讯问题

楼主(2013-08-13):
触摸屏与XJY-160巡检仪之间采用485 2W通信方式,仪表的测量值和通道参数均可读到,但是写入控制字时出现问题。单字节的控制字写入没有问题,有些控制字是双字节的,双字节写入时有时能写成功,有时写入失败,而且经常会出现PLC NO RESPONSE。我用的是数值输入元件,写入的地址功能码是6x,各种方法均试过,都不起作用。求助各位大虾!

网友:
4X              读/写     03/10      数据寄存器(可写多个寄存器数据)
5X              读/写     03/10      数据寄存器(读双字高低字反)
6X              读/写     03/06      数据寄存器(写单个        寄存器数据)

写双字寄存器使用10功能码。试试4X地址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