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TK6070IK有没有快速的表格建立方法?

楼主(2013-08-18):
请问TK6070IK有没有快速的表格建立方法?

图片是我自己通过绘图组建的。
另外,大家有点击按钮然后弹出密码的宏指令么?

如何绘制类似的表格?

如何绘制类似的表格?

网友:
目前没有建立表格的功能。
点击按钮弹出密码输入可以通过点击功能键,功能键设置弹出窗口来实现。

网友:
画得好漂亮啊。不知道花了多少时间了。要是换大小的话又要重新画过了。

网友:
更换触摸屏型号,改变分辨率大小不需要重画,有自动调整元件大小的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