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0IH与224xp通讯不上

楼主(2013-08-19):
程序是官方实列 C01那个 通讯线是网上买的 125对835 没有问题。问题出在哪里 为什么就是通讯不上

楼主:
PLC的截图图2

网友:
通讯协议那栏是不是RS 485 2W?
还有通讯线是触摸屏这一端的接线为 1 2 5.
PLC要处于运行状态(RUN模式)。
还不行的话使用最新版本软件下载触摸屏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前面三个都是对的,只能试下最新的软件了

楼主:
通讯协议那栏是不是RS 485 2W?
还有通讯线是触摸屏这一端的接线为 1 2 5.
PLC要处于运行状态(RUN模式) ...
引用 网友A:

还是那个通讯的问题。你说的4个方面我都看了没有问题。软件我也换了最新的,还是通讯不上

网友:
通讯参数里边的ACK号已经通讯延时之类的有没有更改过?

楼主:
通讯参数里边的ACK号已经通讯延时之类的有没有更改过?
引用 网友B:

延时30毫秒 没改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