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警条显示方框?

楼主(2013-08-23):
报警条中的文字显示方框,画面中的其他字体都显示正常,请帮忙解决。

网友:
可能是你的方框小了一点,拉大一点试试,要不把字号调小一点就可以了。

楼主:
按你说的都试过,还是不行

网友:
先在事件登录里新增设置一些需要报警的条件参数元件,应该就可以了。报警条读的是这里面的东西。再试试看,我也是刚学着维纶的触摸屏搞一个工程,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