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方下载的地址如何使用

楼主(2013-08-24):
威纶通与西门子200PLC
配方数据里RW0 中的的IDX0代表什么意思 如果在设置里选择IDX1 IDX2 IDX3.....能起到什么作用?
另外RW0 RW1 RW2 RW3地址是连续的,西门子地址是隔离1位的,如VW0 VW2 VW4 VW6,请问要怎样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IDX0 IDX1等都是索引寄存器,通过改变所以寄存器的值可以改变元件的地址。
VW0  VW2和RW0 RW1是一一对应,他们都是16—bit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