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修改上配方程序

楼主(2013-08-24):
大家好,我做了一个配方程序,触摸屏是威纶通的,PLC是西门子200的,要求从RW100开始的17个寄存器数据传到PLC的VW100,VW102,VW104,VW106.......VW132中;
有几个疑问:
1)配方中使用的寄存器地址后面有个IDX0,代表什么意思?
2)为什么RW地址中要用00000X的格式,直接用X作地址可不可以?
3)如何下载到VW100,VW102,VW104而不是VW100,VW101,VW102;中间地址号如何隔开?
请各位帮忙检查一下,看哪里出错了,我做的程序后,数据会自动改变,不知什么原因?
请解答!

配方程序

网友:
1.那个代表间接寻址。等同于三菱的Z V。类似200的& *。
2.是他自己生成的吧?不清楚。不影响使用吧?
3.看见你设定的数据类型是16位的,自然传送地址挨地址啦。你设定成32位的话就可以……。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

楼主:
请问还有没更详细的解释,最好是能将我的程序改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