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070iH和台达PLC DVP SA2通讯连接

楼主(2013-08-26):
如题,想知道通过232方式和485方式都可以通讯,如果可以,能不能发下232方式通讯连接图,和485方式通讯连接图,谢谢
另外4008880872 这个热线也太难打了

网友:
下图是232方式接线

RS 485 2W通讯方式的话。
触摸屏1脚为负 2脚为正,对应接PLC的B  和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