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070与SMC LCP6电缸通讯异常,求助!

楼主(2013-08-29):
1个屏MT6070与1个PLC,2个SMC LCP6的电缸通讯,COM1连PLC,COM3 485 2W 并出来连电缸。PLC与HMI可正常通讯,电缸不能正常通讯。

电缸分别设站号1和2,HMI中的元件地址也用了1#和2#区分。

当COM3的预设站号为1时,只能与电缸1正常通讯,电缸2可读取位置、速度等一些参数,但不能控制(例如伺服ON)。

预设站号为2时,只能与电缸2正常通讯,电缸1也是与上一样,不能正常通讯。

预设站号为0时,直接就连不上,元件都显示不出来。

楼主:
还有一问题,电缸中分别有IN0(1),IN1(2),IN2(4),IN3(8),IN4(16),IN5(32),对应位置的NO.共有64个位置。我想在LW0中写入数字与它对应,请问如何用宏指令实现?
就是LW0中
写0时,IN0至IN5 OFF,
写1时,IN0 ON,其余OFF
写2时,IN1 ON,其余OFF
写3时,IN0 IN1 ON,其余OFF
写4时,IN2 ON,其余OFF
以下类推。

楼主:
顶上,求解决,主要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可以用PLC的BCD指令解决。

网友:
使用我司最新版本软件测试一下看看,下载程序时勾选上韧体选项。
您方便留下联系方式或者电话联系我们技术服务热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