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TK6070IK,FX2N穿透通讯的设置

楼主(2013-09-02):
屏和PLC连接正常,COM2,9600,E,1。PC和屏连接正常,USB连接。在屏上设置两个数值输入开关LW9901和LW9902,分别设定1和2,PC监控不了PLC,求正确的穿透通讯设定!

楼主:
补充说明:MODBUS Server设定COM3,9600,E,8,1。LW9901和LW9902,分别设定2和3。GX Developer通讯设定COM3,提示:指定了不能使用的COM口。

网友:
穿透通讯不是通过USB下载端口实现的,是通过COM1口的RS232串口进行穿透通讯,
LW9901和LW9902 LW9903分别设置1 2 2

楼主:
首先感谢版主!
但是TK6070ik只有一个COM口和一个USB口,我要怎么做?要自己做线吗,怎么做?

网友:
有2个COM口,只是COM1口的232是695三个脚位。
                           COM2口的485 4W是12345
                           COM2口的485 2W是1 2 5

网友:
你好,TK6070IK,FX2N穿透通讯的设置,搞定了吗,我也想知道,怎么设置,大家帮助解决一下

楼主:
再次感谢版主,穿透通信问题终于解决了。从经济的角度出发,我自己做的线,不知道哪里有标准的线买?想做的好看一点。唯一不足的是:穿透通信中,PC是可以和PLC通信了,但是屏上的按钮什么的全部不再显示了,结束穿透又回来了,不是很方便,不知道有没有办法解决?

网友:
目前使用串口穿透通讯在穿透模式时,触摸屏和PLC通讯不上

楼主:
要是能改进改进就更好了

网友:
要是能改进改进就更好了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应该改进,这样方便很多,像松下FP-X系列PLC有两个通讯口,给我们带来很多方便,就不用穿透,省了编程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