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MT8104XH怎样才能在同一个485网络上与一台Modbus从站设备通讯?

楼主(2013-09-03):
小弟工程遇一难题,现有2台MT8104XH,和一个单片机,需要用RS485 2W将他们连接起来,用Modbus RTU协议通讯,单片机作为从站,要求两个屏都能控制单片机,不知该如何设置两台触摸屏?多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
2台触摸屏使用主从模式去通讯。
参考EB8000使用手册的
21.3 控制连接在其它HMI上的PLC… …………………………………………………… 428
或者
第二十八章 使用串口实现一机多屏功能(主从模式)… ……………………………… 492

楼主:
我马上去试试。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