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070iH和台达 DVP SA2 485通讯连不上

楼主(2013-09-07):
232通讯是正常的  485方式死活连不上
现在的接线方式是  COM1&COM3那个端口通过九针头,将针脚1和2引出来,接到SA2 PLC的COM2,针脚1接-,针脚2接+,
触摸屏软件里COM1 COM3的RS485 2W和4W方式都试过,还是没有用。
请教。。急~

楼主:
串口设置是默认的 9600 7 E 1 ,SA2通讯COM2用这个串口设置可以上下载,不知道啥原因

楼主:
有人在吗?帮帮忙

网友:
在台达的PLC程序中,需要对对应的寄存器赋值去设置485端口的通讯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