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上响应特别慢

楼主(2013-09-11):
MT6070IH触摸屏,与S7-200通讯,画面切换,参数显示等都特别慢!请高手指点。

网友:
上传程序请 上传XOB后缀的编译后的文件上来。
你确认下程序里面的元件地址都没有问题。就比如RESET按键,读取的M地址就是空的。
然后确认下程序里面的图片都要使用原尺寸,需要和元件的大小一样。
在系统参数设置中,把PLC的通讯延时时间改成5ms.

网友(2014-04-25):
EB8000中,PLC的通讯延时默认为0ms,这个速度是不是已经最快了。如果改为5ms岂不是通讯延时更长,响应更慢了吗?